ADC通道的选择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2012-09-26):
ADC 转换的通道选择是随意的还是有什么根据的吗?

网友A:
通道没讲究吧,特别是单通道的时候,选一个就行

网友B(2014-04-02):
需要选择,具体要根据不同芯片来看,有的如果不提前设置通道号的话,系统会有个默认通道,如果没有默认通道就必须提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