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LC原理

楼主(2012-09-26):
LLC原理

网友A:
下面这是我找到的关于LLC的原理讲解   当作是楼主的补充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网友A:
LLC电路,指的是一个电感L,一个电容C,一个变压器L,就是谐振变换器!是通过半桥开关频率的变化来调整输出电压的!电感L和电容C,还有变压器是串联的,当频率变化时,传送到变压器的能量就会发生变化,因为电感和电容的阻抗分别为:wL和1/(wC),二者都与频率有关!根据分压原理,传送到变压器的能量就会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看看电路图,就会明白很多!
一句话:用半桥开关的开关频率来控制输送到变压器副边的能量。

网友A:
能量的传输是不连续的   在传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        开关电源的设计核心思想就是   如何最大化的节省能源   将能量损耗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