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DO深入介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27):
根据调整管的工作状态,我们常把稳压电源分成两类: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稳压电源。此外,还有一种使用稳压管的小电源。这里说的线性稳压电源,是指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下的直流稳压电源。而在开关电源中则不一样,开关管是工作在开、关两种状态下的。简单介绍下分类:
NPN稳压管:内部用一个PNP管控制达林顿调整管。
LDO稳压管:调整管是一个PNP管。
Squasi-LDO:调整管是由一个PNP管控制一个NPN管。

LDO(low drop output)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LDO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反馈调整MOSFET的Vsd压降以使输出电压不变。输出电压纹波小,电流也较小,用于RF模块或音频模块等对电压要求高的电路。特点是成本低噪音小。缺点是效率低,输出电流小,只能用在降压的场合。必须要注意,为了达到稳定的回路就必须使用负反馈。

不错的资料,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