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继电器驱动电路,可行否

楼主:
本设计是基于DSP输出控制信号,控制继电器吸合,大家看看,电路有问题吗,那需要优化优化

楼主(2012-09-27):
为何无人问津( ⊙ o ⊙ )!

网友A:
如果那继电器是12V的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高手来了,继电器确实是12V的,还有需要优化的地方吗?这个电路稳定吗,是需要实际应用的

网友B:
不要光耦也可以的

网友C:
注意电阻的取值即可
不过你又用光耦又用继电器,好像有点多余了,不过电路本身没问题

网友:
一般地,三极管驱动,NPN的,基极有个下拉电阻到地比较可靠。
另外,I/O口,一般适合拉电流而不是灌电流。所以建议IO口接到光耦二极管的负极。

原图不改也能用,一定要我给建议,我就给这两点建议。

楼主:
谢谢你宝贵的意见,下拉电阻到时知道但是第二点还真不知道 8# 616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