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问题

楼主(2012-09-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编程序难度也许不大,不过证明似乎有些麻烦
建立一个临时数组,先加入0,然后从0开始顺序循环到2^m,如果这个数和每个临时数组里面的数都满足有k位不同则将该数加入临时数组,最后统计临时数组数目即可

网友B:
如果只要最后结果,应该就是c(m,0)+c(m,k)+c(m,2*k)....c(m,n*k),其中n*k <=m && (n+1)*k >m
最终就是一个求组合数的问题

网友C:
跟楼上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