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路订票系统

楼主(2012-09-26):
铁路订票系统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可以朝一下方向优化:
1)用空间换时间 2)特殊线路特殊处理 3)合理的有损服务

详细的说就是我们要用一些冗余的存储,来减少查询的过程,从而达到加速的目的。火车票的线路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对待,对于一些热门线路要做特殊的处理,只要把这些热门线路优化好,系统的吞吐和稳定性都会上来。订票系统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可以提供有损服务的空间。比如余票的张数可以有一定的误差,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完全的实时同步,通过多个镜像库来减缓系统的压力。比如一个票还剩50张和48张,对用户来说没有区别。但是还剩1张和已经没有票,这个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会导致购票失败,所以可以有预留,比如有些线路还有10张,就显示没有票了,只有在数据库同步的一瞬间有买入的,可以通过预留票给用户。

网友A:
感觉现在12306的问题跟性能关系不大,因为数据量真的很小,他们有的是机器,有的是内存。
他们唯一缺的是车票,只好一拨一拨的放票,他们的主要需求应该是如何防止刷票。

网友B:
性能其实和机器数量没有必然关系,系统设计不好,再多机器也撑不住。因为用户一旦发现系统不可用,就会不停地拼命来刷,比如只有10亿的请求量,可能变成100亿。但是如果系统设计合理,速度快,那么就会降低这种垃圾请求。举个例子如果用户请求是5w/s. 如果设计很好每台机器每秒能支撑5000/S甚至更高,只需要10台机器。如果你设计的不好,每台机器只能支持1000/s,那么需要50台机器。而且如果你系统设计不好,每次处理的时间过长,用户就会刷屏,导致系统雪崩效应。垃圾流量猛增,这个时候就是有500台机器也没有用了。

网友C:
我认为12306的问题在于放票机制与购票流程,应该不是技术性能问题。

网友D:
再建一个12306++,铁道部只管售票。那个系统好,那个系统买票快,那个系统服务好,我们就用哪个。
总结:引入竞争。

网友E:
订票系统要改进的太多了

网友F:
花了那么多钱,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