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PIO控制继电器的电路

楼主(2012-09-26):
如题,小弟头一回用继电器:目标:通过3.3V GPIO来控制6V通路的导通和截至
COM到A和B为继电器的单刀双置开关,2,5脚(SIG)为线圈。
继电器规格书上写的控制电压是3V,那继电器触发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不是SIG1 SIG2两端有3V压差继电器就触发了?那么电流是多少呢?即R58取值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补上两个继电器的指标和示意图

楼主:
TO楼上
除了接触电阻,其他都是MAX值,由于最小的导通电流和电压都不知道,只有电阻一个指标也没法确定什么时候线圈导通起作用啊

网友A:
你的图上没有R58
从结构上分析2.2K的那个电阻应该就是你要问的
直接把2.2K改为0就可以了,继电器内部有电阻的
还有,最好加一个二极管保护一下,参考标准电路

网友A:
另外,COIL DATA线圈參数里面不是都有吗
电阻,最大电压,最小电压都有,要知道电流除一下不就完了吗

网友B:
2.2K 电阻不要的
另外,2 5脚之间并个二极管4148

网友C:
继电器线圈60欧姆内阻~
你2.2k的电阻要自己算~

根据吸附电压和释放电压,工作电流,计算电阻。
然后挑选一个电流合适的三极管,三极管的额定工作电流,要有继电器工作电流的最少一倍以上比较好~
然后参考一个标准电路,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最大承受电压最少是线圈导通电压的三倍以上。

网友C:
例外注意计算的时候包括三极管ce两端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