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出厂会是lock up状态么?

楼主(2012-09-27):
芯片出厂会是lock up状态么? 一块新焊接的芯片(STM32zet6),连接仿真器,提示lock up. 会不会是翻新货?

网友A:
STM32芯片出厂 一般不会是lock up状态。
是翻新货的可能性比较大。

LZ可以把芯片拍照,放上来看看。

网友B:
没遇到过,新出厂的芯片怎么会是lock u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