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外形应该用哪个层画呢?

楼主(2012-09-27):
最近做了个板子,为了方便放入防水盒,在mechanical1层画了个园,想将板子的一角切掉,然后送去做板公司打样,板子寄回来一看,外形还是四四方方的,和商家沟通时,商家说,他们是根据keep-out-layer层来切板子的。
我想弄清楚,到底用哪个层才对呢?

网友A:
Keepout层是肯定对的,如果放在机械层,一般要和厂方说明。

网友B:
Keepout层优先
但是如果你整个板子都没有Keepout层
厂商也会认mechanical1层

网友C:
板厂只认Keepout层。除非你特别说明

网友D:
这其实因该是mechanical1优先的,Keepout本来还有其它含义,到了中国居然Keepou优先了。
前段时间画个板子大家都说那家厂广告厉害我就换了家打样,sold mask 层的东西也不帮我弄,还是同一文件
换回那家牛皮广告公司去做,结果就是我想要的了。

你这里理解错Keepout层和mechanical1层的含义完全就是PCB板厂的工程师的问题。

网友E:
如果板厂负责的话看到你的mechanical1层会跟你联系的
国内一般还是以keepout层来做外框的
怪你们没沟通好

楼主:
明白了,书本和实践的差距真大。。。
其实发图时多说一句要切角,估计也没那么多事儿了。
谢谢大家
先结贴了

网友F:
哦哈,KEEPOUT层,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D:
明白了,书本和实践的差距真大。。。
其实发图时多说一句要切角,估计也没那么多事儿了。
谢谢大家
先结贴了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怪你和书本。
如果这样的问题再不严谨乱用,怎么跟老外交流?
今天外形定义乱用,明天sold mask乱用,结果就是在这家做OK,在另一家做NG。

网友G:
你用的什么软件?我用的是allegro,做板型的时候用的都是outline层。gerber里面没有单独的keepout吧(也没有单独的outline)?

网友H:
你可以自己切啊,如果你用是AD,最好弄了,确定当前层是机械1层(mechanical1层)隐藏所有器件,选中你的外形框,按快捷键:D-S-D,外形就切割好了!!!

网友I:
用PADS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J:
做板的时候 有一个做板说明不就OK了

网友K:
使用Allegro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L:
单独用机械层 或者 keepout 。
不要在一个文件中外形即在机械层又在keepout。如果两个层都有,应该说明下会比较好。

网友M(2014-05-05):
引用 网友C:
板厂只认Keepout层。除非你特别说明

请问板子的边框是根据自己画的图自定义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handshake

网友N:
用机械1层,最好在加工时附上一份加工说明,再强调一下,这样就不会错了。keepout层协助铺铜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