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9-27):
R1是直接连到第二个运放的输出,第二个运放后面就已经什么都没有的了

网友A:
像是一个振荡

网友B:
三角波 方波电路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呼吸灯”吧,c1是积分电容,左边整体是个低频rc震荡电路,右边的运放很简单,反向放大器,将节点2的信号以4.5v为共模,放大2倍

楼主:
谢谢大家啦,那我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