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模块上单片机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2-09-27):
RF模块上集成了单片机,C8051F9xx.

请问用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那个更好,会不会因为内部晶振的误差给帧同步带来问题?

网友A:
肯定是外部的稳定性好啦。

网友B:
外部晶振好。

网友C:
外部晶振好

网友D:
果断外部晶体

楼主:
个人也认为是外部的好,但很最近看到几家公司的模块用单片机内部晶振,模块小的很。
对晶振这一点存在疑惑。

网友E:
外部的稳定,在稳定度足够的前提下,当然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F:
外部虽然准确度比较高,但我倾向于内部晶振,一省钱,二不容易被周边环境打死、

网友G:
考虑到温度稳定性,应该使用外置晶体,否则各节点温度差别很大时就难免不出问题了。

网友H(2012-10-27):
用内部晶振不会给帧同步带来问题,我用过内部晶振,uart通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