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覆铜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9-27):
这是贴片焊盘,只是用线连接,我要的是覆满

楼主:
这是过孔焊盘,也是只线连接。

楼主:
这是我在OPTION-THERMALS 里的设置,这样不对吗。

网友A:
pad shape选择oval

楼主:
谢谢诶楼上的,总算明白了,是正对每4种焊盘类型都需要不同设置,每种选flood over via就OK了。

楼主: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同一层,只能灌一个网络的铜皮吗,比如我在画好+5v电源的铜皮框后,FLOOD后能显示,但给全板覆地铜皮时,只能显示地铜皮,而+5V电源铜皮不能显示,只显示铜外框。能问我解答吗

网友A:
怕你还是不知道
tools  - pourmanager -  floodall

网友B:
PADS同一层多个网络履铜,貌似要设置优先级呵。

网友C:
flood over vias  这个是过孔铺满铜。

下面这里设置才是焊盘

网友D:
勾选 routed pad thermals

网友E(2013-07-01):
哪个大师能不能帮敷一下铜呢?

网友F:
你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你。QQ785589558

楼主(2013-12-12):
铺铜选项中右下方设置优先级,忘记什么英文来的,自己找下。最外层的网络铺铜优先级设置2就可以了,数字越高优先级越低。

网友G(2015-08-22):
过孔覆盖,焊盘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