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里面过孔问题

楼主(2012-09-27):
以前使用AD9,过孔添加很容易。cadence过孔需要自己画,那么过孔画法是和焊盘画法一样吗?是直接用画焊盘的工具画过孔就可以吧。

网友A:
正解
pad designer

网友B:
如果过孔要盖绿油 记得 soldermask 参数就不要填写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领教了,刚才给分没有办法给你,可能是你正好在修改答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想问一下,过孔也需要添加花焊盘吧,0.3孔0.5外径的过孔,花焊盘就太小了吧。

网友B:
偶不是为了分而来的:)
花焊盘尺寸,这个问题不大,自己适当设置。

楼主:
嗯,给分是我能表达的心意。

我先试试吧,这软件目前为止,只体会到麻烦,还没有感觉到方便呢。:lol
7# jjjyufan

网友C(2013-11-12):
引用 网友B:
如果过孔要盖绿油 记得 soldermask 参数就不要填写了

版主,您的意思就是只要设置begin layer   default internal layer  和 end layer层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