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2-09-27):
高通转折频率怎么计算,跟普通的RC电路计算方便有没有区别

网友A:
直接电路分析即可,注意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不考虑R1的话,f=1/(2*3.14(R2+R3)*(C1串联C2))?这样计算?

网友A:
必须考虑R1。

自己先假设有负载RL(接在OUT处),然后分析计算。这都是电路分析的基础,没什么难的。实在不明白,可先看书。

楼主:
4# HWM ,好的,多谢

网友B:
没有负载,怎么准确计算?
这个用普通的仿真工具很容易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