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launchpad开发板外接晶振启动不了

楼主:
小白最近刚开始学习MSP430,发现时钟系统蛮复杂的,于是找到一个前辈关于时钟学习的总结跑程序,里面有四个时钟程序,第一个利用VLO时钟源,第二利用外接晶振32768时钟,跑第一个程序OK,差不多3秒led闪烁一次。但跑第二个程序的时候发现时钟启动不了晶振,求高手指导!
我的程序:

#include<msp430g2553.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41;  // P1.0  和 P1.6 配置输出
  P1OUT = 0x01;  //  开启 P1.0
  BCSCTL3 |= LFXT1S_0;  // LFXT1 = 32768Hz  晶振
  while(IFG1 & OFIFG)          //最后一直在while循环中跑,不能出去
  {
  IFG1 &= ~OFIFG;  //  清除  OSCFault  标志
  __delay_cycles(100000);  //  为可见的标志延时
  }
  P1OUT = 0;  //  关闭P1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  关闭  DCO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 MCLK = 32768/8
  while(1)
  {
  P1OUT = 0x40;  //  开启  LED
  __delay_cycles(100);
  P1OUT = 0;   // 关闭LED
  __delay_cycles(5000);
  }

  //return 0;
}

楼主(2012-09-28):
自己顶一下,哪位大哥帮忙解答一下呀!给点思路或者提供另外的方法也行呀

网友A:
示波器量晶振了吧?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个PHY网卡芯片的程序,初始化有时可以过去,有时就死了,换了芯片也不行,后来查到是晶振没接好.你可以看下你的晶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示波器,还有其他的方法测量吗?

网友:
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晶振输入端是否有震荡波形,是否是晶振的频率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提醒,不是程序的问题,只是外接晶振的时候,一点小焊锡让晶振的一个引脚和晶振的外壳相连的,而外壳是接地的,所以出现了问题。

网友B(2013-08-23):
楼主是g2553 launch pad 吗  外接晶振的时候要不要再加两个电容?就是板子上的c21,c22是没有的

网友C(2017-02-20):
官方手册上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