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A SEG口LCD扫描与键盘扫描能复用吗?

楼主(2012-09-27):
SH79F166A IO口不够用, 想把一些SEG口同时接LCD和矩阵式按键,键盘扫描时这些口作为输出口。这样行得通吗?如果行,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SEG口做按键的输出口的话,相当于是关闭LCD功能切换为I/O口状态,设置为输出口扫描按键,按键扫描结束立马切换为LCD输出,理论上是行的通的,不过为了不影响显示切换为I/O的状态时间需要越短越好,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