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软件画图,引脚的错误不会修改

楼主(2012-09-27):
我用的是AD的软件画的原理图。这是什么错误。怎么改。求教。不只是4,5,7,9,10。。。都是这样的问题。错误提示如下。
extra pin U8-4 in Normal part U8; Extra pin U8-4(inferred) in Alternate 1 of part U8。还有更新出的PCB里,三极管为什么引脚没有接上。

网友A:
你没必要非把那些三极管叠起来放吧

楼主:
2# forgot 额。你意思是单独放,再加网络标签?
我错误怎么解决,还有为什么PCB里三极管没有连上,是单独的?

网友B:
图要易懂耐用,这图建议重新布局

网友C:
是的,我感觉,也可能叠起来的原因

网友D:
画个原理图 这么大一页纸,叠一堆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