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看门狗复位前存数据能实现吗?

楼主(2012-09-27):
设备有些参数必须要保存。设想如果看门狗溢出产生复位,能不能在复位之前进入一个中断,然后在中断里把需要存的参数写入到flash去,不知道行不行。我看了下资料,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自己想了下好像不行....

网友A:
RAM的里面的东西是掉电消失的,看门狗复位是属于热复位,RAM的数据应该没被修改,你可以在RAM的某一位置写入数据,如在位置0x1000写入数据0x5a5a,你在程序的一开始检验位置0x1000的内容是否为0x5a5a,若内容正确,则可以认为RAM里面的数据没有丢失,另外这些变量不要初始化,如:__no_init  unsigned int Data;

网友B:
开机判断复位源,根据复位源做相应动作,可能要在main之前接口

网友C:
只要不是上电复位,都可以都响应的复位标志位,来判断上次因啥复位了!

网友D:
看门狗复位没必要保存,复位时需判断是何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