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精度方波占空比检测电路

楼主(2012-09-27):
(无正文)

网友A:
方波定义是50%的矩形波,不用测量,理论就是50%

网友B:
方波定义是50%的矩形波,不用测量,理论就是50%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是要测量是不是。比方30%的。

网友C:
对于2M的信号,可以用测频的方法,也可以用等精度测量。

楼主:
不知道等精度测量?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D:
不好意思刷个分,下东西

网友C:
等精度测量,是针对频率测量和周期测量不足提出来的
大概意思是:
你有一个已知的标准信号,还有一个待测信号。
你用一个控制信号启动两个信号同时计数,
这个启动信号的时刻一般选为待测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过一定时间后(这个延时一般为若干个单侧信号周期),同时停止两个信号的计数
停止的时刻一般选取待测信号的下降沿或者上升沿
然后你可以知道你对待测信号计数有多少,也可以知道已知信号的计数有多深,
而已知信号的频率你是知道的,从而这次测量(从上升沿启动到下降沿停止)时间可以算出来
从而,待测信号的频率也可以计算出来。
由于计数的时候,待测信号和已知信号都是同时开始的,所以可以做到误差非常小
具体的最大误差是多少,,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推一下。
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待测信号的频率范围不知道,而不知道采用什么测量方法的缺陷。

网友B:
没人回答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伤心啊,,猴哥对我视而不见。

楼主:
谢谢楼上解释,不过很复杂,要处理器计算除法。仅仅是精度到0.2%,2M频率,标准时钟太高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伤心啊,,猴哥对我视而不见。
引用 网友C:
看见啦。谢谢啦。给你加分~

网友B:
我看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