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PIC的开发环境

楼主(2012-09-27):
要不是公司要用PIC,我才不用PIC呢,开发环境真的无法和Keil相比,这实在是会影响程序员的心情的。。。。

网友:
Microchip的开发环境怎么了,PIC的全系列产品都只用一个开发环境的呀,你还是第一个说他开发环境不好的:lol

网友A:
不是太好,当然比不上KEIL,
但比FREESCALE的好多了

网友B:
用不着这样吧······

网友C:
楼主不要太偏激了,3楼说的对,飞思卡尔的确实不咋的。

网友D: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E:
跟keil差不多吧,IDE都那个样。

楼主:
哈哈,就是觉得很不习惯,经常开着开着就死机,还是AVR studio4的来的好,不过现在他也在升级为mplab x,有点像AVRstudio5,觉得PIC的市场缩水的比较厉害了吧,现在可是stm32的全球风暴啊。。

网友:
看来楼主还不是很习惯PIC的开发环境
用多了,就顺手了

楼主:
今天又搞了搞pic,真是受不了啊,ICD3老师下不进去芯片,还老死机的,不知有哪位高手推荐一些好的开发环境和下载工具啊。。。。:'(

网友F:
1、MPLAB X目前还不是很成熟,如果用来做项目的话,建议用MPLAB 8.86版本即可,到MICROCHIP额官网下载即可。
2、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的死机的,可能是你PC上某个软件和MPLAB有冲突导致的,我常年使用这个软件,没见啥软件死机。
3、ICD3下程序不成功,可能是你用的还不熟练,有些地方没注意造成的,建议仔细检查那个5个引脚的连接以及其上各种电气参数的要求,如果吃不准,就将这个5个引脚上的所有外加电路全部去掉,只需要ICD3额5根线直接连到芯片5个脚即可。
4、在MPLAB中设置的芯片的型号必须和实际目标板的芯片型号一致。
5、请注意给目标板芯片供电,如果目标板消耗电流不大,则使用ICD3直接给目标板供电即可。
6、在调试菜单模式下请务必关闭看门狗、低压检测、代码保护等配置字,在编程菜单模式下,则无所谓。
7、个人认为MPLAB当前是最好的PIC集成开发环境了,由官方支持,资料也比较齐全,各项调试功能齐全,最大的缺陷就是编辑功能相对那些专用文本编辑软件来说稍微弱一点,你当前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对PIC 和PIC的集成开发环境不熟悉,如果熟悉的话,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G:
我之前发帖, 一说到PICC难用, 就别别人说是小儿科, 是不懂PIC开发.

我很想说, PIC开发环境做的好用一点会死啊!
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去改进, 反倒去说使用软件的人不行.

网友F:
我之前发帖, 一说到PICC难用, 就别别人说是小儿科, 是不懂PIC开发.

我很想说, PIC开发环境做的好用一点会死啊!
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去改进, 反倒去说使用软件的人不行. ...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是说的哪个帖子?在你的发贴记录中查不到相关帖子。

PICC和MPLAB是两回事情,请勿混淆。
这个主题贴是在讨论MPLAB ,而不是在讨论编译器,MPLAB的编辑功能确实赶不上专业的文本编辑软件,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但这么点不足并不足以对工程师应用工程师进行电子产品开发产生致命的影响,任何产品都需要不断的去改进以提高更好的用户体验,这对于MPLAB也是如此,也因为此,所以产生了MPLAB X这个全新的IDE版本,但任何产品都不会是完美的,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对于MCU应用来说,最关键的是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资料完整性如何?而这却正是MICROCHIP的强项,当前所有的主流MCU厂家之中,微芯可说是在这点上做的最好的标杆企业。
本质上来说,PIC16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产品,例如它经常被人诟病的分页结构等,但PIC16却可说一个很有个性的MCU产品,这些个性化特性和良好的技术支持帮助微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微芯其实也在不断改进,例如推出的PIC18、PIC24等产品,也大量吸取了其他芯片厂家的一些先进理念并融入新型号中,即使以PIC16来说,这两年推出的PIC16F1XXX系列,也改进了很多很多,特别新推出的PIC16F17XX,集成了运放和12位ADC和8位的DAC等,而其价格依然保持在PIC16的正常价格水平上,你不妨去了解一下。

另:我个人并非微芯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其代理商等,我也只是微芯的用户而已,以上所有发言是站在我当前用户身份的体会而已。请勿将其当成微芯的官方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指导,其实吧,公司里的下载版和下载线总是不能很好的连接,估计是使用久了的缘故吧,但是的确,用过keil的环境后,MPLABv8.63的环境就觉得像个DOS一样(在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不是MPLAB开机的时候,需要和PICC等编译器关联,才导致开机有点慢啊?我打开KEIL4(stm32的)都很快的。。希望PIC公司可以在IDE方面做的好点,那样市场也会好点,至少会有更对的人来用,不是吗?就像keil和IAR一样,要么存命令行(gcc),要么界面做的友好点,做程序员的本来就不必其他的,整天的编程序是很枯燥的,如果视觉上好点的话,不是很好啊,(刚好印证了男人是视觉动物哈哈!)

网友H:
严重鄙视,换做qt creator吧,netbean太垃圾了,启动又慢,界面很粗糙。一看就是一个没有美感的人定的一个破烂

楼主:
现在做不做不是我说了算,哈哈,公司还是要继续的做PIC。。

网友I:
PIC的开发环境不错了,你要是用台系单片机的开发环境或者鬼子的,你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H:
楼上的,怎么比坏不比好??

找一个好的,快的开发环境不难吧,比如qt creator,打开也快,也不用装java 6

那些做mplab x的人脑子进水了

网友J:
你要用了,十速的,南翔的,才头大。

网友K:
mplab+picc 和 keil 我都用过,mplab还可以吧,除了第一次搭环境麻烦一点,其他用的蛮顺手的,也很稳定。

网友L:
要不是公司要用PIC,我才不用PIC呢,开发环境真的无法和Keil相比,这实在是会影响程序员的心情的。。。。
引用 楼主:

确实比avr的开发环境差太多了

网友M:
其它的没用过,感觉MPLAB与KEIL差不多。至少用了这么多年,没感觉什么不方便的,非常的稳定,楼主可能没做足必要的功课就开始用,遇到一些小问题不懂得处理,比如芯片下载不成功可能是供电没设置正确(调试器供电还是板供电,如果是板供电、电源够不够?),也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还可以在PROGRAMMER(或DEBUGGER)----SETTING里头Run Self Test一下。

网友N:
pygmt--用拼音的缩写来回复你!

网友O:
我们自己改装,稳定可靠,为什么总希望别人呢?     另从语气上看,楼主太过浮躁,做研发可是大忌呀

网友P(2012-10-29):
不支持设置多个中断点,挺麻烦的。以前用IAR,调试功能比MPLAB要好的多。

网友Q:
:(比起visual studio来,mplab真的像是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