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不能Load。

楼主(2012-09-27):
AD, AC

出现这2个错误
请大家不吝赐教。可能是哪方面有问题?

网友A:
不清楚。。帮顶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写地址错误上的问题,最终的原因就是在于软件中编译时选的芯片和硬件电路上的芯片型号不对应,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感觉是你的芯片和设置不一样,不识别造成的,要么就是通信连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