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适配器上的指示灯的那个灯片罩叫什么?

楼主(2012-09-27):
请问下适配器上的指示灯的那个灯片罩叫什么?灯上面的那个方形的玻璃片状的东西

网友A:
有这种形状的led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不是led,是里面有个led,上面贴个玻璃片

网友B:
通常是一段有机玻璃作为“波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问那个有机玻璃具体叫什么名字...

网友C:
有叫导光板的。

网友D:
比较高的一般叫导光柱。

楼主:
谢谢各位 的确是导光柱导光片之类的东西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