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购/检验micro usb座?

楼主(2012-09-27):
要用几百个,数量不多.应该找谁买好.直接找厂家恐怕别人理都不理.淘宝价格相差悬殊,恐怕质量也不会和价格对应.

网友A:
主要是拔插测试:紧 松 拔插100次后接触是否良好
焊接温度测试 最高温度承受多少?过炉后是否变形
另外,看材质,高温高湿是否会锈蚀。

网友A:
可以直接找厂家,小批量试产,买几百个人家还是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