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MOS驱动器

楼主(2012-09-27):
各位好!想做一个用单片机PWM 输出到MOS驱动器,然后控制MOS管,做成DC/DC,24V输入   0-15V可调输出,输出电流5-7A,不知用什么MOS驱动器,用P沟道的MOS的话。各位有用过类似驱动IC,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用PMOS。NMOS可以用IR21XX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