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ameswangchip

楼主(2012-09-27):
最近淘到一个监控摄像头,连接尾线被剪断,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9根细线,
想问您知道这一种产品的9针口输出线的分布定义吗?
  麻烦了
  具体是当红外探头检测到有人在附近时,启动摄像,当没有动静时,摄像机不启动,
该监控机与外界好像是同过那九根细线相连

网友A:
建议你把这款监控摄像头的连接线图片上传上来,看看9针口输出线的定义和连线 !你是用一般的海螺外形的摄像头还是枪机摄像头呀?其实这些普通的监控摄像头一般市场上很多,可以就近拿着摄像头请安防市场上的朋友调试一下!

楼主:
我淘到的是枪击型的,尾线被剪掉了,拆开来看到了9针口的排线,这一种细线的普遍定义是有吗?
   上图可能要到明天的

楼主:
内部拆图如图。一排的各色线就是尾线
您看下
(学校周围好像没有安放市场,所以才上来问了)
我查的大多是5根引线的,看这个9根引线却很少有(分别为黑紫蓝绿黄橙红棕黑)

楼主:
BZ 快来帮个忙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这些引线的定义!市场上420线程.1/3 CCD 的枪机很多的。你查看红外探头检测到有人在附近时,启动摄像,当没有动静时,摄像机不启动。估计是信号线连接有问题!

楼主:
当附近没动静时,不启动大概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吧,我开始没说清
我以为引线是有普遍定义的,
网上搜的好多是5引线的。这9线真就纠结

楼主:
版主知道大概怎么调试出这些引线吗?
或者您能根据以往经验猜测下这9根线的功能吗
我在网上查的认为 大概是黑色地线,红色电源,黄色视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