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急急急!金升阳电源问题,大侠进

楼主(2012-09-27):
用了一块金升阳24转5V的电源,不接金升阳的时候,输入是24V没错,把金升阳一接上,输入马上变为几伏了,,什么问题啊?这是,,,是输入变成很低了,不是输出。

网友A:
估计你那24V-5V的电源坏了吧?你串个电流表看看多大电流?

楼主:
新买的,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电流0.2A左右
2# 还是西门

网友B:
你的24灵不灵啊 金太阳那个后面的5V接负载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先后接的10K和1K的电阻,用的是稳压源啊,一直用这个的,没接电路的时候调好了24V,一接电路里就变很低的电压了

网友C:
稳压电源限流了?
模块接反了?
模块外围有短路?
买到冒牌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知道金升阳这个型号的启动要求多大的电流吗?WRB24S05

网友C:
没用过,,降压型的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D:
你的24V 电源能力有多少啊?输出是否限流了?什么类型的电源?
再或者电源模块瞬间启动电流过大,导致你的24V电源保护了

网友E:
分析如下:
1,如果空载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模块电源的带载启动电流太大,导致你的电源限流保护。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用输出电流大一点的电源给模块电源供电。
2,如果空载还是有问题的话,要么是你模块电源的输入接反了,要么是模块是坏的。

网友F:
首先看输入电压是不是在dc-dc的输入电压范围之内,然后检查输出负载,看看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G:
一般是你的24V直流电源出问题可能性大些。现在24V输出加一个电阻试试看。

还有有些直流电源输出电流保护点是可调的,可以调大点再试试。

网友H:
同意12楼的,你的24V直流电源是多少瓦的?一般测试的时候,不需要接负载啊。如果电压都对了,再接负载试。

网友I:
应该是3W的模块??
24x0.2 = 4.8W了,应该是短路了,断电之后,测一下输出端电阻
输出端接反也有可能

网友J(2012-12-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知道金升阳这个型号的启动要求多大的电流吗?WRB24S05

貌似没有这个型号,只有WRB2405

网友K(2013-03-16):
断开5V输出负载后,,看看什么情况,,还有你的24V是从什么地方引过来的,,,

网友L:
开关电源在上电的时候应该是消耗功率最大的时候;如果是容性负载,性质更严重;
解决:
串一个小电阻限流,让上电时的特性软一些;
或让24V电源的输出能力强些
或过流特性变软些;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分析如下:
1,如果空载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模块电源的带载启动电流太大,导致你的电源限流保护。如果是这 ...

正解

网友F:
首先检查连接是否正确,确定一下你24v的供电电流是多大,金升阳的产品效率比较低。

网友F:
你24v电源是什么出来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