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在用串口调试的时候,发数据在串口上显示,全速运行时有些数据没有显示出来,但一步一步仿真的时候就能显示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发送程序最好加些延时或这样写

void transmit(int wei,unsigned char *date)

{

   int i=0;

   while(i<wei)

   {

      while ((IFG1 & UTXIFG0) == 1);      // USART1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date[i];

      i++;

   }

网友B:
楼上两位说的对。lz看着修改下吧

网友C:
过来学习下经验

网友D:
要注意判断数据的完整性和准备性

网友E:
发送太快了,最好要写段等他发完,再发下个的程序

网友F:
串口发送的时候看下你的波特率,然后的看下程序中是否是检测到前一报数据发送完成后在发下一报数据的

网友G:
应该是你发送的速度太快   导致前面发送的数据被后面的数据覆盖掉了    这个在430单片机中  你将他的波特率调整一下   降低波特率   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G: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问题解决了   希望能够将问题解决的方法共享一下   这样便于后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