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用I2C读TMP275没有反应

楼主(2012-09-27):
msp430f5438用I2C读TMP275没有反应!那位用过430的I2C模块,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得注意要有足够的延时,确定外设模块工作完后再读buffer,最好使用到BUSY位,一般来讲你的CPU和外设的时钟是不同步的,所以要判断外设工作确实动作完成了再读取

网友B:
LZ,其实IIC比较简单的,IIC的关键点就是处理好信号时序问题,即使不用MCU的IIC模块也很好实现的,按照时序操作,做好相应的延时工作,先检查你硬件电路吧!其次再检查程序,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贴上图和程序。

网友C:
请查看时序有没有对

网友D:
跟着学习了,很不错的话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