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我在用DSP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时,DSP的地址线被其他芯片占用了3位,如果我想用DSP的地址线时能否用DSP的I/O口与芯片的地址线相连,还是有其他好的办法,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地址线可以连接多个芯片呀,

不要用io代替地址线,

那样你编写程序会不方便

网友B:
地址线是可以复用的   一般不建议楼主去占用io口   这样是资源的浪费   而且从驱动编写的角度来说难度人为加大了    你自己再参考参考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B: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   这些问题  在日常设计中都会遇到   主要还是从电路设计难度以及驱动编写难易方向去考虑   用多了  慢慢就有经验了  呵呵

网友C:
DSP的地址线时能否用DSP的I/O口与芯片的地址线相连, 编程时, 先字 IO 口输出要的地址, 虽然麻烦一些, 但也是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