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定时器0中断

楼主(2012-09-27):
我从网站上载了一些例子,学习2812。

没有电路板,只进行软件仿真。

其中一个定时器0中断,发现不进中断。

情况是这样的,观察定时器可以计数。

本来我定时器周期设为0XFFFFFFFF.

可是计到0以后,并不恢复为0XFFFFFFFF,

而是0X5F5E100.并且计到0以后,也不进中断。

请高手指教,谢谢!我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

下面是主程序: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nitCpuTimers();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ialize the Cpu Timer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00, 1000000);

StartCpuTimer0();

IER |= 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asm(\" nop\":'(;

asm(\" nop\":'(;

}

}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断点在这,但运行不到这里

asm(\" nop\");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

// No more.

//===========================================================================

网友A:
IFR = 0x0000;

这句应该写成

IFR = 0xFFFF;

先清所有的中断标志位.

程序没有进中断无非是中断响应相关的设置不正确.拿本书对照着仔细查一下.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买一块开发板   这样做起来   会有一个直观的体会     很多问题   如果用仿真软件来模仿   其实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实际电路跑一跑   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呵呵   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