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 PWM 上电状态

楼主(2012-09-27):
如题,问下有知道怎么设定的吗?

楼主:
用TIM1产生一对互补的PWM,上电时的状态可以是确定的吗?如OC为高电平,OCN为低电平。

网友A:
应该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设定吧

网友B:
从上电到你配置结束,这一段时间stm32所有的IO均是浮空输入,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状态,除非去读(还要先使能时钟)!

楼主:
看来只有加电阻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