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上不了锡,要命啊

楼主(2012-09-27):
从工厂做了一批样板,回来后发现但凡大面积接地的焊盘都上不了锡,焊盘的接地方式是直接的(direct),不是十字的。

第一个图可以焊上,第二个图却不行。厂家已经做了第二批了,还是不行,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焊盘。要命了,感觉像是大面积接好把温度传走了,可是难道大家敷铜都没用过直接形式的吗?

板子是无铅喷锡,用的是无锡的SGS环保中性锡膏,符合ROHS的那种。上海金**牌。

网友A:
你查下什么叫热焊盘,热焊盘有什么作用。
其实你的判断是对的,第一个图片虽然你没有做热焊盘,但是铜皮的面积不大,虽然有部分热量很快流失了,但是最后还是聚集在整个小的铜皮上,以至于可以达到上锡的温度,第二个图就是大面积的铜皮,有多少热散多少,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走波峰焊,整体加热就差不多。电烙铁直接手焊肯定是不行。
要是想勉强用这个板子,那么你就把电容的那个焊盘周围的铜皮用刀刻掉

网友B:
插件走波峰焊吧

网友C:
手工焊肯定没问题,加热时间长一点(关键),等周围的温度都上来了,就焊上了,不过容易虚焊,一定要耐心检查。我经常焊这样的板子,不存在根本焊不上的情况。
回流焊确实不行,不过看你的器件都是直插的,你用的应该就是波峰焊吧
实在不行只能手工焊

网友C:
楼主应该是考虑了板子本身的工作性能而忽略了焊接性能吧,我也经常这么干,呵呵

网友D:
焊盘真大,走线真细 !

网友E:
建议你还是重新画板吧,哈哈:lol

网友F:
波峰焊上弄多一点助焊剂, 温度调高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3-01-06):
引用 网友D:
焊盘真大,走线真细 !

通常走多少,我这个0.2mm,电流不大只有不超过20ma的电流

网友G:
如果手工焊,用大功率烙铁,应该可以。

网友H:
建议用十字相连的。有时候十字相连的如果周围覆铜面积很大的话手工焊接也是需要多点时间的。

网友I:
10层板,除了一个电源层不连,其他层都连,并且每层没有十字花。
烙铁直接上的话,一上锡,锡就固化了,粘住拉不下来~
解决方法,不要用尖烙铁头,用刀头。另外如果可以调温温度最高。
然后,是漫长的加热焊盘,因为是直连的,不用担心长时间加热焊盘会脱落。
直到焊盘周围的铜皮全部烫了才能焊。并且保证质量。
如果不想等很长时间,配个热风枪。局部先加热,速度很快。

网友J:
其实可以尝试下用风枪加热着往上面焊接,这样热量流失的小一些,
自己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常走多少,我这个0.2mm,电流不大只有不超过20ma的电流

我一般信号线走0.3mm, 看你这么大的汗盘,走个0.5mm以上都没有问题。大封装意味着大功率,大电流,所以大大的干活~

网友K:
你用20W的烙铁焊的吧?焊这样的焊盘没有40W根本焊不动,拆得60W。把握焊接时间,大烙铁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