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AR MSP430 怎么没C-SPY

楼主(2012-09-27):
我的是IAR MSP430 最新板,并成功**,**之后,发现我的debug菜单总是灰的,无论你怎么选择,怎么编译就是灰色,请路过大侠,高手们支招我怎么才能让C-Spy好用。

网友A:
我用的是IAR Assembler for MSP430 5.30.1 (5.30.1.50284),我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在子程序中时编译是灰色的,但是在主程序编译就是可以用的,debug菜单总是灰的,你看看你的位置是在什么程序中?我如果子程序中还不行的话,我给你传一个吧!软件太大了,传不上来。
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加我吧!QQ:725541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