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原理图导入到PCB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PADS原理图导入到PCB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纠结了好久了

网友A:
我遇到过,好像是电路层设置不正确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你用的是LOGIC 原理图?   你生成网表的时候,规则都不要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C:
logic 和pcb 的层设置不同造成的.改一下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