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同事搞FPGA,他头一次搞,让我帮他选一款SRAM。
条件是容量1M以上,串行的,速度20~30M。
我是搞单片机的,没选过SRAM。请高手帮忙,选一款。
谢谢!

网友A:
是SDRAM吧
SRAM的话,1M很贵的

楼主:
谢谢!SDRAM也可以,给个具体型号。

网友B:
是呀,肯定是SDRAM

网友C:
51系列单片机控制sdram,这个貌似很难,你还得编写sdram控制器

网友D:
去micron官网看吧,存储器件基本上都概括到了随你挑。
sram和 sdram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E:
有点玄:头一次搞的让没搞过的帮忙: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