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ny Effio-E参考设计中NJU7043运放的作用讨论

楼主:
做过Sony Effio-E模拟camera的电工们相信一看标题就很清楚了,早期几乎都是照搬参考设计,很少敢做改动的。并且,由于日系IC的封装自称体系,几乎没有与之封装兼容的替代料,故而在NJU7043价格不菲的情况下(即便到现在还要至少3元RMB),不得不用。那么这里NJU7043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先看下参考设计中的电路:

电路很简单,完全就是个跟随电路,也就是对IRIS的两个驱动信号做跟随。
对运放稍加了解即可知道,跟随电路的作用无外乎阻抗变换、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也就是说NJU7043的作用就是阻抗变换、缓冲、隔离、提高IRIS控制信号的驱动能力,减少信号的线损。
再看下NJU7043的规格:

这个参数并没有多么高档啊,仅仅是Ib和输入阻抗稍微好点,但跟SGM358相比是同一级别,且驱动电流比NJU7043都还大!
到这里就很清楚了,以NJU7043的价格与其在这里的作用,那不是一般的忽悠!
另外需要注意这里要用R-R的运放,不是一般的类似LM358运放。

楼主(2012-09-28):
看来没引起共鸣啊,这里没有做安防监控硬件研发的么?这个地方可以节省相当可观的一笔成本的哈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不全吧

楼主:
是全的,A+/B+接CXD4127GG的EVR0/EVR1,跟随输出后的信号就接到IRIS驱动电路了,我这里有参考设计电路图。

网友A:
做过镜头驱动,但这个EFFIO每怎么关注过
看你图应该就是电流驱动
一个驱动,一个刹车,让光圈处于微抖动状态,克服不同机械光圈的阻尼

楼主:
上面电路输出后给到另外一个运放,Effio上用的NJM3414,那个才是做IRIS驱动,就是楼上说的,一个驱动一个刹车

网友A(2012-10-30):
那你这个?IR-CUT?

楼主:
这里也不是IR-CUT,实际作用,就是我上面说的,就是对驱动信号做个隔离和提高驱动能力,参考设计上却用了个相当昂贵的OP!

网友B:
随便找个 三可变镜头 iris 控制电路就可以搭出来类似的,没有什么特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