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在使用STC12C5052AD-EEPROM功能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直接上主函数

main()
{
UINT8 DATA[3];
Delay_poweron();   //上电延时
UNRT_init();          //串口初始化
erasure_eeprom(uint addr);                //扇区擦除
programme_eeprom(0x0010,11);       //往地址0x0010写入11
DATA[0]=read_eeprom(0x0010);       //再进行下次EEPROM操作时读取0X0010的数据,保存到DATA[0]中
programme_eeprom(0x0012,15);      //再进行一次EEPROM操作,往0x0012写入15(与上次写入的地址不一样)
DATA[1]=read_eeprom(0x0012);      //读取0X0012的值,放到DATA[1]
DATA[2]=read_eeprom(0x0010);      //第二次读取0X0010的值, 放到DATA[2]
if(DATA[0]==11)
lamp1=0;                         //写入正确灯1亮
if(DATA[1]==15)
lamp2=0;                        //写入正确灯2亮
if(DATA[2]==11)
lamp3=0;                        //写入正确灯3亮(与DATA[0]读取的同一地址)
WR_UNRT(DATA[0]);         //上传到串口
WR_UNRT(DATA[1]);
WR_UNRT(DATA[2]);
while(1);
}

         结果是灯1亮了灯2亮了灯3没亮,很明显,在进行,第二次EEPROM操作时0X0010的值变了,这也是我之前连续写入数据出错的原因,求分析。STC12的EEPROM其实就是FLACH,在做的这个项目需要掉电保存一些数据,所以必须要用到这个。

楼主:
erasure_eeprom(0X0000);                //扇区擦除

网友A:
楼主多写一些数据,然后再通过串口发到PC机上,看能否分析出些规律。
如果要跟踪问题,应该是要跟到读写EEPROM的程序中去,就这要大伙应该很难帮你分析。

网友B:
我用的芯唐华邦单片机,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操作起来都很简单,页擦除,单独写入或全页写入都可以。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读写的时序还没优化好

网友C:
LZ可以到WWW.**.COM上下载测试软件包,里面有一个通用的EEPROM测试程序,可以通过串口向MCU指定位置写入、读出N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