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5到60输入,输出DC3V,电源电路疑惑

楼主(2012-09-27):
两种前级稳压,经在油改气车实地测试,没差模电感的比有去差模的前级毛刺多。不知道各位能看出点啥问题!

网友A:
二图  C3 没有,你这样的接法 ,防反接的D1和D2要一个足以! 咳看看开关电源吧!

网友B:
压敏电阻接在保险丝前?

网友C:
小小一个输入电路搞这么多问题出来
1,如2L所说,建议MOV放到Fuse后面
2,TVS放在防反接二极管前面,那所谓的防反接二极管还有用吗?一旦反接,TVS就相当于普通的diode,当然这种也算是一种防反接方案,但是是以牺牲电源为代价的。记得在二姨看到一位网友描述这种防反接的方法说,谁的电源要烧我板子,我先烧他电源。。。。。
3,如1L所说,LZ说的防反接二极管留其一即可
4,如2,3所述,TVS放在防反接二极管后面
5,图一的L2偏小了吧
6,如1L所说,图二的C3,是在看不出来有嘛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很感谢各位朋友的宝贵意见!不知道各位朋友了解油改气车的电源系统不。。。

网友D:
C3 是个亮点

网友C:
很感谢各位朋友的宝贵意见!不知道各位朋友了解油改气车的电源系统不。。。
引用 楼主:

表示不了解,LZ详细介绍一下,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回复有什么不妥的地方LZ也指出来,共同进步嘛。。。。

网友E:
油改气,电源电路应该都可以用一样的吧,没在“气车”上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