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633 输出波形如何变成直流平均值

楼主(2012-09-27):
大家好:

我用 AD633 乘法器做了一个模拟鉴相电路,将 X 和 Y 两个正弦波相乘,OUT 端得到那下面个视波器波形,输出大多在 0V 以下,由于电压刻度每格是 500mV,所以大约是-1.5Vp-p,但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要如何将此信号透过低通滤波器变成直流电压,我试过 OUT端接电容,但它的信号很微弱,一接上电容波形就消失了;我也试过将 OUT 接一个电压跟随器,可是 OP输出波形却会有直流准位,请问如何将这样的波形变成直流平均值,能否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做50kHz LCR吧,不需要变成平均值。用积分型ADC,保证一个积分周期有整数个脉冲即可。用sigma-delta看频响曲线,对应50kHz有强烈陷波特性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出要串电阻后接电容到地。电容上的电压就是直流平均值。

楼主:
我不知道我做出来的波形对不对?因为 AD633 几乎没有正电压输出,都是负电压。

回覆 j55:
我是做 LCR 电桥没有错,LCR 电桥都是用积分型ADC做后端输出,我再试看看。

回覆 j55:
这一颗 IC 的带载能力极弱,我试过串一个 1K 电阻和一个 0.u 电容到地,可是波形马上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