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执行下面两种滤波代码,那个时间长?

楼主(2012-09-27):
unsigned short wADC_Voltage_X,wADC_Voltage_Y; // 采样ADC的电压,存储到wADC_Voltage_X,wADC_Voltage_Y为上一次的采样值
  unsigned long dwADCTemp,dwADCTemp1;

第一种计算方法:
  dwADCTemp = wADC_Voltage_X*80 + 48*wADC_Voltage_Y; //放大了128倍

第二种计算方法:
dwADCTemp = wADC_Voltage_X;
dwADCTemp <<=6;
dwADCTemp1 =wADC_Voltage_Y;
dwADCTemp1 <<=5;
dwADCTemp += dwADCTemp1;
dwADCTemp1 =wADC_Voltage_X+wADC_Voltage_Y;
dwADCTemp1 <<=4;
dwADCTemp += dwADCTemp1;

请问是直接用乘法快还是移位快?

网友A:
移位快点,不过现在的处理器的频率很高了,这一点区别不大

网友B:
2L说的正确,这个有没有意义得你的系统时钟频率

楼主:
如果放到ADC采样中断中处理,在频率50K的情况下,20us一个ADC中断,除了采样还要做很多处理,时间非常紧张,用STM32F103处理,区别就有了。

网友C:
用103,其实区别十分小

你两种算法都可以试试,用个GPIO在算法前后翻转一下,用示波器看一下,就可以得到确切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