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浮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7):
用定点的DSP时,会遇到溢出的问题,有时间就是转化为浮点做。但我不太会做,用修改定标的方法好像效果不是太好。希望朋友们能指点一上,先行谢谢了。

网友A:
浮点数的运算是与整型运算不一样的,浮点运算是需要占用多个运行周期的,通常我们可以将浮点型变为整形在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