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20 编译效率代码汇总

楼主(2012-09-27):
立即数直接赋值变量:占用4个字节;
变量赋值变量: 占用6个字节;
for 循环,循环体1句:本身占用20个字节;
无参函数调用:占用8个字节;
4形参函数调用:占用26个字节;

网友A:
不知道你从哪里搞到的这个结论?

网友B:
具体还是要看汇编就可以明确!
   数据是LZ自己测试的? FOR 循环应该不要20个怎么长

网友C:
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优化方式,不同的内核,都可能不同的,要研究只有针对性看汇编输出才知道。我经常在办公室里说的一句话就是——搞C语言的,相当于看**,搞汇编的,相当于看A片!

网友D:
想必, 这是根据一段代码的编译生成的LST 文件来归纳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