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个内部RPU电阻却不能用

楼主(2012-09-27):
看手册STM32的复位电路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50K的RPU,但是我不接外部10K电阻,就是联不上仿真器。

网友A:
是个别芯片的问题,还是一批都是。
一般来说,是不用另接上拉的。

网友B:
可能不是你这里 的问题

网友C:
什么情况?

不要用连不上仿真器来说明问题么,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至少看看复位脚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复位电阻是硬连接, 也无法关闭的.  但是精度很差, 不过不影响使用.
不接外部10K电阻,就是联不上仿真器。怀疑会不会外部的电容有影响.

楼主:
外接10K电阻一切正常,去掉外接电阻接联不上,还不能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