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实验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我参照《8051片上可编程系统原理及应用》第11章的例子,创建工程,编译。我获奖得到一块PSOC开发板.我把程序烧写到PSOC芯片里。
书上说,1.编程结束后,将USB电缆插入CY8CKIT-030的J2USB插座,或者外接USB鼠标到J2插座。
2.移动或点击和PC相连的鼠标,LCD上的字符会显示鼠标当前的状态。
我不明白,鼠标到底和PC相连还是和J2插座相连。
然后,我做实验,买了一个USB分线器,一头插电脑,一个插座接鼠标,一个插座接开发板的USB接口J9。插上后,液晶显示My First HID,表示检测到USB线,可是我移动鼠标,液晶没反应。我感觉可能是我实验方法有误。
我想请问,该怎么做这个实验呢?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版主给解答呀!

网友A:
获奖得到的是001,不是030,所以不能完全按照书上说的,你可以看一下001随机带的文档。
001比030功能多,例子多,楼主很幸运呦,呵呵

楼主:
谢谢版主。我这样接线法是否正确?用USB分线器,一头连鼠标,一头接开发板,两者是否通?还是像电脑的USB口,
各个口占用不同的地址?

楼主:
麻烦版主再给看看,我硬件接法对不对?谢谢!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用001里面带的例子,030里面的例子001能否实现,我没有研究过,但是,不同的开发板实现的功能一般不同,001的例子很多,说明书写的也比较详细。
另外,开发板的usb接口是device,不能像pc那样连接鼠标实现host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