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充电电池

楼主(2012-09-27):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手机的电源模块,外部电源+可充电电池,电源电压要求5V左右。
即一个电源模块,即可以用可充电电池供电,又要可以通过DC电源插座由外部电源供电,要求:
    1、外部电源供电时,即对电池充电,同时使用外部电源进行供电;
    2、没有外部电源供电时,即用电池进行供电;
谢谢!

网友A:
UPS   这种东西很多
比方说后备式锂电池管理系统都是这样的工作方式  保证市电断后不掉电  由锂电池继续供电
电信基站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A:
这种东西可大可小

网友B:
就是个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
可以直接买到这样的模块吗?或者要自己来做。谢谢

楼主:
我们要的电源模块是可以提供5V直流电源,对电流要求比较小,是mA级别的。这种模块有吗?谢谢!

楼主:
我们要的电源模块是可以提供5V直流电源,对电流要求比较小,是mA级别的。这种模块可以买到吗?谢谢!

网友C:
模块用的比较少,不知道有没有成品
自己做不难,充电管理+切换

网友D:
现成的模块估计是没有的
你想要,给银子开发,当然也可以自己做,很简单的
这里给你个思路
市面上通用的5V 0.5A 电源适配器,500mah锂电一颗,贝岭或者其他厂家充电管理IC一颗,升压5V 一颗 。
如果你后面的板子能接受电压3.6-5.5V 那升压IC可以不要。

网友E:
ti有现成的片子 BQ24070

网友F:
12# 大碗拉面 貌似没带升压功能。
TPS61040用的人应该不少,看淘宝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嘛,自己做个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是第一次做这方面的研究,对基本原理不是很清楚。我再好好学习一下基本原理,不懂的地方还要请教一下你。我们最后想给机载设备供电,可能对一些芯片的性能和体积有一些特殊要求。谢谢。

网友H:
嗯,16楼图都出来了,那个二极管必须的,控制电流方向

网友I:
就是直流的UPS

网友J:
我司有专门的5v电池和外部供电切换的电源模块,欢迎垂询!

上海振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王成

网友K:
这不就是移动电源吗?

网友L:
现在很多了,你找一下移动电源就有(注意:找充放电可同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