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怎么画

楼主(2012-09-27):
最主要的是告诉我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网友A:
应该是CAD吧,好像有渲染!

网友B:
CAD  proe这类的都行

网友C:
不就上了点颜色么
什么画图软件都行

网友D:
好多都可画撒

网友E:
AutoCAD可以,Pro/E可以,SolidWorks可以……。
大师用画笔也能画出这样的神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