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和时钟发生器

楼主(2012-09-28):
二者好像都是产生时钟信号的,但不知二者在功能上有区别吗?我们平常所说额晶振在开发板上应该是一个像白色铁片包着的东西,而时钟发生器则是一块芯片!如果功能相同的话,这两者应该有其中之一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呀!

网友A:
两者有交叉,晶振产生的信号除用于时钟外,在射频上经常作参考源用;时钟发生器可以通过晶振产生,也可以通过RC振荡电路产生,有许多单片机内部集成的时钟就是RC的。

网友B:
时钟发生器是一块电路,而晶振是时钟发生器中的重要零件。价格不同的啊

网友C:
我先了解下的,跟楼上学习了,我在下去查查资料的

网友D:
只要能产生时钟频率的都叫做时钟发生器,晶振只是时钟发生器的一种,LC电路等都可当做时钟发生器。

晶振是时钟发生器的子集   自己在查一查

网友D: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E:
只要能产生时钟频率的都叫做时钟发生器,晶振只是时钟发生器的一种,LC电路等都可当做时钟发生器。

网友F:
晶振电路是时钟电路,但是时钟电路不一定是用晶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