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12-09-28):
在做红外触摸屏,在设计中,用电脑给的5V做电源。所谓红外触摸屏,就是要驱动led灯珠。我们只是用2个mos放在led2端作为开关,led灯珠可以说是直接挂在电源上。
问题就出来了,每次灯珠亮的时候,电源被拉下来很多,差不多会到3V。用了pam3110,用pam3110的3.3v给灯珠供电,有所好转,但是效果不大。(开关频率25us)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灯珠对电压的影响的?
可以改变设计原理。

网友A:
电脑给的5V做电源
这个的驱动力相当有限,标称是100毫安,通常压力很大

网友B:
并个大一点的电容,能起一定作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楼主可以按照楼上的说法试试

网友D:
没遇到,不懂,同求答案

网友E:
不知道,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