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波纹

楼主(2012-09-28):
我用74vhc4046在5V供电下产生2.56MHz时钟送给cpld,发现在4046接入负载(cpld)后,5V电源引起了很大的纹波(约1V,频率2.56MHz),电源部分我加了0.1和0.01UF的退耦电容,可是没有效果啊,cpld的相应引脚设置为lvcmos,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有用过的给点意见吧。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带载能力多大

网友B:
应该不是你的系统的耗电问题,可能是你用扳子上的电源给外设供电造成的。你的输出驱动的设备很耗电导致的问题,电容磁珠不管是的,只有加大电源功率或是单独供电。

网友C:
5V电源引起了很大的纹波(约1V,频率2.56MHz)
这样的电源,压根就没法用。
可以怀疑是电源的设计或者某些器件引发的问题。。。

网友D:
我觉得1V应该不是纹波了,是不是输出的时钟信号耦合回去了。
可以考虑在VCC后增加磁珠,电容加大些,我们一般在消耗电流在接近100mA,都会增加10uf或4.7uf的电容

网友E:
应该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