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

楼主(2012-09-28):
为什么贴片电容的容量值只有10、22、47的10的n次方?
这个疑问很久了!谁能发表一下见解?谢谢!

网友A:
厂商定的
反正10和11的效果基本一样
你想让他们做出几万个电容的型号来给你选吗

网友B:
谁说只有10,22,47的10的n次方的?
那是你见识太少。
电容的规格和电阻差不多的,滤波的场合,不需要太细,但是信号匹配、选频、定时等场合,规格很多的。

网友C:
这个和工艺有关
当然 也是第一个电容制造者 制定的 标准 大家都按这个标准来做了
当然,厂家 你也可以造些另类的电容,问题是 卖的出去吗?
因为大家都接受了以前的标准,没人去改的。
大家都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楼主:
那我说的是常用贴片电容了,
不知你除了这些还常用那些?
请不吝赐教!谢谢
3# gx_huang

楼主:
所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常用的是这样规格了?
回复 网友C:
而不是10、20、50等等

网友D:
google "E24 E48 E96"
你见到的是E3误差序列的元件。

楼主:
非常感谢你
基本明白,但google不了E3,只能查到E6、12、24
……
ls可否给点更详细的指引,让我看到E3的具体明文。

7# 李富贵

网友D:
隔一个枪毙一个,比如E48隔一个枪毙一个就是E24,同样可以用E6推导出E3。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就那么难么?

网友E:
做高频的话就会发现,用的最多的是0.5P,1P,2P,3P,4P,5P,6P,7P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

网友F:
这是行业规则   都是这么制造的   呵呵

网友G:
标准规范更妥切

网友H:
行业规则   都是这么制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所以就很想为什么规则是这样的啊!

楼主:
规则总得有个原因或依据嘛
不过上面富贵兄回的有点根据,E3
15# hongbing312

网友:
在所要求的误差范围内,用最少的参数点覆盖整个系列,这是选取的原则所在.
标准就按这个定的,如果误差要求高了,取的参数点就多了.

网友I:
“在所要求的误差范围内,用最少的参数点覆盖整个系列,这是选取的原则所在.
标准就按这个定的,如果误差要求高了,取的参数点就多了.”这个说法言简意赅,很透彻了。我想这个和*币的面值的道理有相通的道理,既要充分满足流通,又要最经济合理。“在所要求的误差范围内,用最少的参数点覆盖整个系列 ”做到这一点其实是有公式可以推算的,忘了在哪看到的了。

楼主:
嗯,对!
目前基本知道这回事了
18# 1121

楼主:
对,至少这里说明了所谓原则的制定依据。
19# zwq7274

楼主(2013-01-01):
规则,虽然是规则
但我们还是要把它弄清楚才能按规则办事

网友J(2013-02-06):
10、22、47相当于10块,20块,50块rmb,这样在人可直观计算的条件下,组成任何容量值,所用数目较少吧:lol

网友J:
我猜测这应该是个优化、管理问题